谁知道变频也可作定位控制的原理

楼主(2009-02-23):
各位大哥:本人看过两种设备都是用变频器控制普通电机作定位控制(如同步进,伺服电机)有谁知道这原理?

网友A:
用变频做定位,一,速度不能快,最好用6级马达
二,变频要选好,比电机额定功率要大两档,加减速时间都要0。1S级
三,周期性的回原点一下,消除误差

网友B:
请教一楼的大哥,该怎么去控制变频 才能让它回原点呢? 谢谢了

楼主:
ydc820 :谢谢你的经验告知,但我还是不明白,普通的交流电机在停止时都会好大的惯性,而他又怎会准确的停止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