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
寄存器掉电后不保存数据

楼主(2009-02-23):
今天在编程序的时候发现寄存器掉电后不保存数据,请问各位是怎么回事 用的LG PLC 在参数里面设置 了掉电保持断电后还是一样为零的

网友A:
是不是电池没电或接触不良

网友B:
很可能电池问题,换个电池看看

楼主:
因该不可能 因为前面一段程序寄存器能保持,后面编写的这一段 就保持不了的

楼主:
保存的 在下载到 PLC里面去的啊

网友C:
是不是本身就不断电保持的 有一些是断电保持型 有型不是断电保持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