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23):
有一台电机它分两个周期的时间进行运行,比如说第一周期是从早上8点30分到16点20分,第二周期是从20点30分到第二天凌晨4点30(也有可能是当天的23点10分)这两个时间周期内运行,本来这样子我已经做好了,但客户又要求时间可以在人机上根据要求调,我有写了个程序,但是有点问题,主要问题是机子的第二周期,因为机子有可能运行到当天,比如说23点30分就停止运行,也有可能客户会到第二天凌晨4点20停....所以,这点让我有点困扰..望高手帮忙..怎样写比较好
附件是我写的程序,有上述出现的问题,望有人能指点一下..谢谢
附件: 电机运行时间.rar (10 K) 下载次数:83

楼主:
有急用,望高手指点下就好哦

网友A:
我也期待高手的指教

网友B:
再加个日期就可以了,比如:1号?点?分开,2号?点?分关;或者用星期,比如:星期一?点?分开,星期二?点?分关.

楼主:
楼上的这样好象不行哦

网友C:
这得分两种情况,
第一种是结束时间大于开始时间,如从早上8点30分到16点20分.
第二种是结时间小于开始时间.  如从20点30分到第二天凌晨4点30.
先对定时进行判断,然后自动选用相应的定时。

网友D:
看手册里面有一个实时时钟运算功能指令可以做到

网友E:
请你做一个起,停时间的选项,即可满足客户的要求了。

网友F:
第一,第二周期以此类推!!
附件: 166.rar (10 K) 下载次数: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