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步进电机运行控制

楼主(2009-02-24):
a是原点,电机 在 b、d间工作,启动后:,
第一工作周期:电机从a→ b→c→d→b,
第二工作周期: b→c→d→b,
第三工作周期: b→c→d→b,
。。。。。。。。。。。。。。。。。。
最后一个工作周期: b→c→d→b
复位后:不管电机在哪个点,都要回到a点,
我在a放一个传感器以检测原点,d点或者d点以下放一个传感器,电机永不能越过此点
a,b,c,d是在一条直线上顺序排列,ab=3mm,bc=5mm,cd=5mm,如果每1000个脉冲电机前进1mm,
请问各位大哥,我用哪条指令来实现控制?

网友A:
直接用步进STL就可以了。用MOV 把脉冲数传到D里面。PLSY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