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模拟量输入总是有数字

楼主(2009-02-24):
s7-200模拟量输入总是有数字,我都还没有电杖输入,但显示屏有数字显示,我将模拟量输入的M与DC的M相联,却还是这样,请问大哥们告知小生,如何解决这问题呀

网友A:
可能是电源干扰,我之前遇到过一次,在电源侧加个220—220的交流变压器就行了。
先看看现场是否有干扰源(电力干扰)

楼主:
andriy7 :谢谢你的回话,我会去试试看的

网友B(2010-10-03):
要把不用的输入点短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