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24):
PLC指示灯上有一个:错误指示灯ERR! 我知道如果程序上有错误的话,这个指示灯会亮的!想跟大家讨论一下,还有什么原因会造成指示灯亮!
现场有一设备已运行半年以上,程序上没有什么问题! 不过最近它的ERR指示灯总是亮的,而且PLC在RUN模式下,RUN的指示灯不亮,PRO指示灯亮,不管怎么启动都是这种状态!想请教一下大家!PLC任何输出都没有! 还有PLC不能上传和下载程序!

网友A:
手册里面有介绍。

亦可参考:三菱PLC根据指示灯判断故障

网友B:
如果可以与电脑连接的话,监视一下就可以看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可以与电脑连接的话,监视一下就可以看出来

可是不能啊!不能实现通讯!

网友C:
经常遇到的有三种情况

1,程序语法严重错误,修改一下

2,存储器丢失了部分程序,清除掉PLC内在即正常

3,电池没电了(FX2N有,FX1S,FX1N无)

网友D:
引用楼主jhbob于2009-02-24 12:43发表的 引起PLC错误提示灯的原因 :
PLC指示灯上有一个:错误指示灯ERR! 我知道如果程序上有错误的话,这个指示灯会亮的!想跟大家讨论一下,还有什么原因会造成指示灯亮!
现场有一设备已运行半年以上,程序上没有什么问题! 不过最近它的ERR指示灯总是亮的,而且PLC在RUN模式下,RUN的指示灯不亮,PRO指示灯亮,不管怎么启动都是这种状态!想请教一下大家!PLC任何输出都没有! 还有PLC不能上传和下载程序!

什么牌子的PLC都没说清楚?建议看看相关品牌PLC的编程手册,里面都有详细解释的。

网友E:
建议楼主看看编程手册。

网友F:
存储器丢失了部分程序,或者电池没电了吧。

网友G:
我的也是这样,但是我上传程序后就好了,可能是没有程序(或者程序错误)导致的,我也不太清楚,你试试把。

楼主:
是OEMAX的PLC!
编程手册资料很少的啊!
感谢大家的答复!
电池是好的!
不过大家这些方法我都试过了,问题是根本通讯不上!
我怀疑是PLC的存储部分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