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问题

楼主(2009-02-24):
请问个简单的问题,如何在程序中写 I0.0 I0.2等地址的元件名注释?
会的朋友请讲下!

网友A:
左边符号表

网友B:
进入符号表里编辑

网友C:
又长见识了,谢谢.

楼主:
謝謝
好心得你

网友D:
也可以用点击元件后,右键点击,弹出下拉菜单在符号表中注释。

网友E(2010-12-01):
中山木工机械维修

网友F(2011-06-09):
2楼和5楼的方法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