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中央空调除湿有什么方法

楼主(2009-02-24):
中央空调除湿有什么方法,有多少种方法,哪一种方法最好?

网友A:
我是看别人修的,我现在干的厂也有除湿系统。不知是否和你说的一样,我这个厂是用水做冷却介质的;1要看空调的风速,冷排是否堵住了。2看冰水阀,热水阀的开度,监视电脑上的设定。3如果有加湿器,看加湿器有没有开
中央空调除湿有什么方法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