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25):
请教各位有经验的高手,三菱PLC,变频器以及触摸屏的选型都正确了,那么我想要将它们都通讯上的话,而我不想走网络的话而是走模块的话,该怎么个走法呢?现在遇到无法用485BD通讯模板与它们通讯得上?不选择走网络的原因是担心不稳定这个因素。
希望大家指点一下,谢谢!!!
旨在不耻下问中.........

网友A:
不用做得太复杂啊   你可以这样啊  PLC的编程口(RS422的)用来与触摸屏通迅,再加一个485BD来与变频器通迅   这样比较简单  不一定要做成总线型 主从站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用做得太复杂啊   你可以这样啊  PLC的编程口(RS422的)用来与触摸屏通迅,再加一个485BD来与变频器通迅   这样比较简单  不一定要做成总线型 主从站的

这样是对的

网友C:
现在遇到无法用485BD通讯模板与它们通讯得上?
通讯不上,跟程式和变频器的设置有关,跟485BD关系不大
http://store.taobao.com/shop/view_shop.htm?asker=wangwang&shop_nick=%B9%A4%BF%D8%B2%CC%C9%FA  欢迎光顾我的淘宝,更多更全三菱产品供应!

网友D:
可能是和485BD模块有关,打三菱技术支持问问。直接用485BD模块不行的,要用232转485BD模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