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请教高手一个关于特殊功能模块FX-1PG的问题

楼主(2009-02-25):
在特殊功能模块FX-1PG中,BFM#3是其系统参数设置的缓冲寄存通道,我们设置的参数为什么要转换成16进制数值再写进程序里呢?为什么不可以用10进制呢?还有,转换又应该如何装换呢?

网友A:
10进制,你认识,电脑不认识呀!先看点书,这个虽不复杂,讲起来蛮费事的!

楼主:
但是该如何转换呢?,真的看不懂那东西啊!帮忙指点一下啊,谢谢了

网友B:
用指令转换一下不就行了,

楼主:
比如程序 I------I I--------------------[ TO K0 K3 H0400 K1 ]-I ,这H0400代表的是什么呢?它又是如何算出来的呢?麻烦高手指点一下,不胜感激.
X000

网友C(2009-05-02):
先看看手册吧,最好还去看看数值转换,

网友D:
b3--b0; 四位数 对应16进制数
b7--b4; 四位数 对应16进制数
b11--b8;四位数 对应16进制数
b15-b12;四位数 对应16进制数
再把对应16进制数从右到左写下来就成了H_ _ _ _了。
是否了解。和FX手册的275页的是相似的。我认为。

网友E:
同意7楼的,H0400就表示b11--b8为0100其它位都为0

网友F:
用电脑里的计算机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