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TO和DTO应该在什么情况下区分使用呢?

楼主(2009-02-25):
我们在编特殊功能模块程序的时候用到FROM和TO指令,我知道FROM和TO是16进制的指令,在前面加D就是32位的指令,好象大数值就要用32位指令,小一点的数值就用16位指令,但我看见有些高手编程时K5000都用32位指令,这两者到底该如何区分使用呢?帮忙解答一下,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那要看那个特殊模块里面的寄存器是怎么分的了 如果它分的是一个双字的那必需要D的 比较FX-10GM里的的当前位置K9004指的是里面的一个双字寄存器 TO 和DTO主要是根据模块来区分的

网友B:
看缓冲积存器是占用一个还是两个号,两个号要用DTO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