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
传输问题

楼主(2009-02-25):
在使用接受功能时,最终显示 GP无回应,是什么问题?
在传输时可不可以不提供24v电源给触摸屏?

网友A:
没有回应你应该检查通讯线和人机设置;如果人机不同电你怎么和人机通讯了?

网友B:
你是用GP2000 吗?
你可试用OFFLINE -> DATA TRANSFER -> TRANSFER SCREEN DATA.
让GP进入传送状态。
如果GPW-CB02 用不着,你可试用ETHERNET PORT, 如果是网络PROFACE MODEL。比如GP2X00 型。
下载积分:+2(zyfzxh) 鼓励一下!

网友C:
在触摸屏刚开始自检的时候开始通讯试下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楼主:
请问如何进行自检的通讯测试?

网友D:
三菱电机配电工控开关QQ群43367396,请大家加入,
www.mitsubishi-japan.com
杭州菱设自动化系统三菱开关接触器中低压配电仪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