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触摸屏显示变频器频率疑惑?

楼主(2009-02-25):
各位看官帮我看看,这图有什么问题呢?触摸屏怎么才能显示变频器频率?

网友A:
模拟量控制变频器的频率,PLC当然知道要输出的模拟量大小啦,所以可以算出变频器的频率,但精确度不是很高,因为存在干拢

网友B:
直接调用 模拟量值 作为显示

网友C:
用RS指令通讯

楼主:
终于明白了,谢谢各位的指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