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镀龙门升降电机选用什么品牌的变频器驱动性价比高

楼主(2009-02-25):
电镀龙门升降电机由于要带载升降,且加减速时间在1S左右,又是频繁动作,变频器容易出故障,维修时势必影响生产,要购一台备用,原配为德国lenze,价格较高,现市面上变频器品牌很多,不知选用哪一种品牌性价比较高,是不是要选用矢量型的,普通型可不可用,欢迎有经验的朋友提供高见,谢!

网友A:
一定要用好的 普通的是不行的!我以前的公司做过一次 刚开始还可以啊 可 用不到半年 里面的参数都乱了! 那时候我们是控制左右 上下四个方向 共用一抬 建议你用两台 !~!`

网友B:
楼主可以考虑一下丹佛斯的,施耐德的,或者AB的,虽然这三种品牌的价格比其他品牌略高一点,质量是相当好的,但是比伦茨的便宜许多。以上仅供参考。

楼主:
台安、爱得利试过,加减速调到低于3s,起吊时马上报警,故障原因为加减速时间过短,其它三个方向正常,应该是瞬间过载能力较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