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

楼主(2009-02-25):
公司有一设备的自动、手动在梯形图中是用同一软元件编的自动是L1680常开,手动是L1680常闭,请问在触摸屏中如何用两个按键表示出来,并且一个按键控制自动,一个控制手动

楼主:
说明一下,是三菱A系列PLC

楼主:
高手都支招呀,

网友A:
一个按键RESET,一个按键SET不就行了吗

网友B:
支持楼上,点动。一个置位,一个复位。

网友C:
一个按键:SET自动.RST手动
另一按键:SET手动.RST自动

网友D:
不知用的是啥型号的屏?

楼主:
呵呵,谢谢以上各位
问题自己解决了,确实是用了置位和复位
用的是F940-SWD-C触摸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