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片料机程式如何更改

楼主(2009-02-25):
由于我们的片料机原来是汽缸推动的,但很不稳定,经常换汽缸,所以我们现在更改为伺服马达的,但是伺服马达行走的行程过短,请问如何更改伺服马达的行程?谢谢!

网友A:
伺服马达行程过短???你是不是搞错了???
伺服马达有行程的吗
是要看你加的那个丝杆的行程吧你把丝杆的行程换长一点的不就好啦

网友A:
还有就是脉冲数设置多一点不就可以走得更远啦

网友B:
说的非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