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定伺服马达的定位

楼主(2009-02-25):
现在我们有一台机器在运行(伺服马达)到指定的位置,它并不是马上停止,也就是定位不稳,要停止时会抖一下,请问这如何调节??谢谢!!!

网友A:
可能是机械钢性不够

网友B:
有可能呀

网友C:
在转动的时候.是否有异声.如有我赞同楼上的说法.则调节钢性.

网友D:
可能是分辨率没有调好呢

网友E:
只要定位准确(就是说伺服反馈的脉冲量和系统指令的脉冲量相当),就是伺服增益的问题,和分辨率和伺服本身都没有关系
需要调整的主要是是伺服的增益,就是调整位置环和速度环增益
如果你是用PLC控制的话,看看你有没有在程序里面设置减速过程,如果在高速运转下马上停止,当然肯定会有抖动的

网友F:
我想问个事,伺服定位停下来后,还会有轻微的松动。这种现象正常吗?怎么做能让它松动没有???

网友G:
提高伺服驱动器刚性参数,再进行自动调整惯量比

网友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