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为什么我不能和三菱Q系列通讯呢

楼主(2009-02-25):
我们的机械手用的是Q系列的PLC但是我无法和它通信,请问为什么???谢谢!!!

网友A:
说出你的Q系列型号,你的操作系统,编程软件的版本,
不能通讯,有什么提示或者报错等。。。
还有你的通讯设置。。。

网友B:
这个很好连接的,我用过很多,如有需要可与T13660123197联系,电话指导你.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