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25):
伺服驱动器为三洋的R系列,每次开机时寻找参考点特别困难,有时反复10多次才能找到参考点,找到后就工作正常(系统不关),电机和驱动器都换过,但问题依旧,不知是为什么?

网友A:
怎样叫一次?机台平稳吗?

网友B:
原点开关信号是否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点开关信号是否可靠

可靠

网友C:
是不是回原点的方法不问题???

网友D:
你回参考点时的速度怎么样?
如果速度快就会有过冲,就很难准确定位了,最好要慢速

还有就是能具体说说你找参考点的过程吗?看看是否有什么问题

网友E:
你的模块有没有问题,我以前也遇到你说的现象。后来换了模块就好啦

楼主:
电机和驱动器都换过了,速度该的很慢也不行

网友F:
挡块的长度是否太短了?

网友F:
到位后是否清除偏差脉冲,原点是否采用Z相信号

网友G:
这种情况我遇到过啊,后来被我弄好了,我是改得程序!如需帮忙,可联系我哦!QQ418513387     手机:158 5273 5505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种情况我遇到过啊,后来被我弄好了,我是改得程序!如需帮忙,可联系我哦!QQ418513387     手机:158 5273 5505

谢谢兄弟,能否告诉我

网友G:
可以啊    你加我QQ聊吧   我上论坛机会不多   QQ418513387     手机:158 5273 55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