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警问题

楼主(2009-02-25):
如何设置报警时自动弹出窗口,报警消失时,自动返回前一窗口?
天上下雪,底下滑。那里跌倒,那里爬!!

网友A:
楼主可以用触摸屏需要显示报警画面的画面里建立直接窗口元件,输入需要弹出窗口的编号,在设备地址里输入触发该窗口的位地址,在相应的报警窗口里用文本输入报警内容,用PLC的位地址控制需要弹出的窗口尽可以了。当然,方法不唯一,以上仅供参考~~~

楼主:
先谢了,稍后我试一下!!
天上下雪,底下滑。那里跌倒,那里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