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用SFC编程如何解决断电保持?

楼主(2009-02-25):
请教:用SFC编程如何解决断电保持?

网友A:
ld m8002
dmov d140 s10k8
ld m8000
dmov s10k8 d140

楼主:
楼上谢谢啦!我要解决的是运行后突然断电再恢复供电要保持保持原来状态

楼主:
是FX2N系列的PLC

网友B:
会很复杂

网友A:
是呀,如果停电前程序走到s15 ,再启动时s15置位

楼主:
用s500-900不是不可以断电保持

楼主:
用s500-900是不是可以断电保持

网友C:
在S的后面控制M500以上的转一下变可
lofaye work

网友D:
在S的后面控制M500以上的转一下变可
楼上大哥能更更详细些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