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26):
请教各位老大,MT506T屏+S7-200(222)位控能动作与读取,但字或双字不能读取与传送,请问是什么原因?

如:
屏中用数字显示元件,显示PLC通电工作的累计时间,对应地址为VD130,数据类型为单精度浮点,整数位为6,小数位为2,输入范围为 0-99999999,

PLC中的BGN_ITIME与CAL_ITIME计算并化成小时后送VD130,代码如下:
网络一
LD     SM0.0
EU
BITIM  LD0

网络二
LD     SM0.0
CITIM  LD0, LD4
AENO
DTR    LD4, LD8
AENO
MOVR   LD8, VD130
/R     3600000.0, VD130

监控PLC时,工作正常,但与屏连接后,数字显示元件显示值始终为0

而我做的启动与停止按钮,控制PLC一切正常。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楼主:
想不通,原用EB500  2.6.1烧录的。后用2.7.1烧录死机,再改用EB500  2.6.1烧录,就好了。唉,想不通,另人机的技术支持有点差呵,调试时,我打了几个电话都无人接听。

网友A:
我以前做的工程可以显示字元件中的数值,要是VD130的话,楼主可以把设备类型选择“VW”,字数选择2,数值显示里面选择“十进制”“原始数据显示”,输入上限设为99999999,请楼主试试,我是这样设置的,可以显示。
以上~~

楼主:
谢谢3楼,我也这样试过,可能是屏本身的问题,而非设置问题。现已好了,但还没找到故障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