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项目报价

楼主(2009-02-26):
三台伺服独立控制,PLC是FX-3U60MT,共占用输入18个点,输出20点,程序已写好,共2780步,触摸屏20幅画面。还有两台变频器用485BD通讯。问各位前辈,这个项目如果不算硬件价格,光程序应该报什多少价格合适。如果线路的排线也在内,程序加接线应该报多少价格?谢谢!

网友A:
要求精度没有的话,不好说.至少也得2,3万.

楼主:
伺服是用来做位置控制的!精度要求还挺高,可能2丝以内!

网友A:
这样的话,就看你的调试水平.还有你是自己做还是公司做.这方面相差很多的.精度要求越高,往往高度越困难.公司的报价要高很多.

楼主:
我自己做,没有过这方面的报价经验,怕报高了,以后就没得做了。因为他这个有量的。一年可能要有20~30台这个样子!我就是想长期的给他做的。所以一定要报个双方都满意的价格!

网友A:
想办法知道以前的报价.每个公司都是不一样的.如果你很有把握把机器调到位.价格可以低一些.不然的话,要考虑车费,住宿费等.

网友B:
第一单不能优惠,只要能做出来,一般来说他下次还会给你做,如果第一次低价做出来了,第二次不一定会找你,这样的可能是存在的
可以谈个两相宜的价: 第一台一定是这个价比如是10000,如果再做第二台8000,可以在此价上抵比如2000,一次谈好20台,价格只是5000元/台,这样他就跑不掉,你也会风险小一些,有个保证,他也不会轻易换人,这样大家心里都有底了,两相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