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26):
  在下载S7-200PLC程序,输入程序后开始下载,下载结束后自动关闭软件,即没有看到程序,又无法下载到程序.这是什么原因呢?是软件没有装好,还是设置成无法读取呢?

网友A:
版本问题或者软件未切换为中文版

以上是猜的

网友B:
还没遇到过此类故障呢。等待高手中。

网友C:
从来没发生过这种问题.要不串口是否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