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收
变频器定位控制

楼主(2009-02-26):
各位大哥你们有谁做过变频器作定位用呀,有谁知道原理呀

网友A:
我做过,只是变频器参数的设置问题而已。
因为我做的是圆盘的定位,当需要停机时,给它一个制动电流,也就是很低速的运转,当然你需要停机的点得有一个接近开关或者其他的电器元件,几圈慢速旋转后就停到了所要停的点了~~

网友B:
如果精确定位那就要用伺服控制器和伺服电机了
如果粗略定位用普通变频器和变频电机再加上编码器就可以实现

网友B:
粗略定位最好用上变频器的多段频率运行控制方式,段数越多定位就越精确

楼主:
我想前面的几位大哥有点错了,不知你们见过纸板生线的刀头没有?他们每分钟跑160米,速度快慢不一,但他们用变频器控制的精度达+-0.02他们选用的都是四极的普通电机11KW,变频器也是11KW的变频器。位置可以任意修改,速度与位置都是靠编码器控制,我现在就感到这东东神了,我就是参不透它呀,外界有一个近接,同一个编码器,电机后面也有一个PLC一台,触摸屏一台,变频器一台,电阻两条,电机一台就这么多材料了,各位大哥,请告知呀。

网友C:
你說的是剪切流水綫吧,
生産紙板,覆銅板,三夾板等剪切的,
是這樣的:
近接開関----原點
編碼器----定位
電阻----制動
當接近設定位置減速,到達設定位置制動。
電氣控制就這麽簡單,而刀頭,固定架,綫性導軌是很關鍵的部件。
充耳不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