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26):
在变频器和PLC的系统中,经常会发生干扰的情况,在PLC的前面加一个电源变压器是否管用?有其它的简单办法没有?如果加电源滤波器,滤波器的型号是什么?不知大家是否知道?

网友A:
我遇到过一次干犹比较严重工业现象,整机是单相电的
1.我把变频器和PLC的接地线,分别独线接地
2.PLC用开关电源,并保特分开在不同的两个机箱内
3.变频器电源线处加了一个滤波器
结果:   运行快7个月了,没有出现中途停机的现象,但在现场编程的过程中,会常常出现死机的现象,不知如何进行补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过一次干犹比较严重工业现象,整机是单相电的
1.我把变频器和PLC的接地线,分别独线接地
2.PLC用开关电源,并保特分开在不同的两个机箱内
3.变频器电源线处加了一个滤波器
结果:   运行快7个月了,没有出现中途停机的现象,但在现场编程的过程中,会常常出现死机的现象,不知如何进行补救

整机是单相电的,变频器输入是否是单相220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