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1N-40MTPLC老烧RS422通讯口是何原因?

楼主(2009-02-26):
烧了一个PLC通迅口,马上换了一个全新PLC安装到设备上,一传程序又是通讯失败又烧了,SC-09通信线是全新的,电脑是好电脑带串口的,在别的设备上传程序都是没问题的。也没有带电热插拔通讯线,怀疑接线有问题,又查不出哪里接错了,请高手帮忙说是何原因?谢谢!

网友A:
电脑电源跟plc电源是同地方供电吗?

网友B:
又可能是点源问题

网友C:
可能PLC的电源有问题.我也烧过,但是换了新的PLC就好了!

网友D:
SC-09可能是国产的,没有转换芯片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