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
CE认证电气方面要注意什么?请高手指点

楼主(2009-02-27):
主要是接线..和各种线的颜色安排..电控制箱排布要注意什么??大哥们给点建议啊!!剩10天就要改善好

楼主:
有没相关资料提供下也好啊~!

网友A:
我有以前的试题。你要吗?

网友A:
我07年考试的,已经考的啦。

网友B:
一般我们做就是.电线的颜色要区分.380用黑色.220V的火线用红色.零线用白色.DC用兰色.
我们强电弱电分开走.用双线槽.
还有一个宗旨就是单一元气件的失效不会影响整个电路的安全性能

网友C:
去找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