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27):
Name: NS Series Programmable Touchscreens System Version 8.10
Author: Omron
Submitted By: PMCR
Submitted: Wed, Nov 26 2008 12:41 pm

Firmware version 8.10 for NS.
Includes 'new' ladder monitor, web server, Tag access for CJ2.

File Type: .zip
File Size 24.57 Mb

内含中文和英文更新说明书(pdf)

由于文件较大,请到下面地址下载,速度还不错!
备注:非直接下载地址,因为采用了POST表单来发送相关数据,所以只能间接下载了!

http://forums.mrplc.com/index.php?download=829

网友A:
不知道怎么安装?

网友B:
不知道怎么安装?有没有中文的

楼主:
0. 解压缩得到RecoverUpdate目录
1. 将RecoverUpdate目录下的文件复制到不少于40M的存储卡根目录下(说明书建议使用欧姆龙的);
2. 关闭触摸屏电源并拔除连接到触摸屏的所有连接线;
3. 将上述存储卡插入到触摸屏的插卡位置(注意正反,插卡位置标识:Memory Card)
4. 打开电源,如果电源本来就是打开的,关闭电源并重新打开;
5. 选择安装方法:
   5.1  清除安装,适用于触摸屏启动时显示错误信息,或升级没有屏幕数据程序的触摸屏系统程序
   5.2  覆盖安装,不删除屏幕数据程序的情况下,升级触摸屏系统程序;
6. 根据第五条选择相应的开始按钮(Start)开始升级过程
7. 整个升级过程请不要切断电源!
8. 直到屏幕显示类似如下信息时,重新开始触摸屏并移除存储卡重新开机;
  “OS Update Phase: END
        ########################

         Now Restoring Setting Files
        #########################

        Complete System & OS downloading
         Remove the memory card and switch off.
       ##########################################
      ########################”

楼主:
另一方法:

1. 使用cx-designer中屏幕数据传送工具软件,进行下载。
2. 菜单栏中选择 模式  --->      选择系统   --->        窗口下载紫铜框中按钮“选择系统”
3. 查找到升级程序所载的目录,

楼主:
运行CX-Designer软件,在“PT”菜单下有“传输”,下级菜单有“传输程序”,选择后打开“屏幕数据传输”窗口,选择“模式”菜单下的“选择系统”后,下方出现“选择系统”按钮,点击后选择RecoverUpdate_6_6文件夹中的对应BANK1或BANK3文件夹确定即可。注意,此种方法只适合NS5或NS10机型。

楼主:
像我现在系统没有装完,断电,会出现什么后果?再重装系统,还行不行?

断电后,重新安装即可。

楼主:
如何用软件进行PT的系统更新?谢谢郝玉芳!

使用屏幕数据传送工具方式(CX-DESIGNER中自带的) C:\ProgramFiles\OMRON\CX-ONE\CX-Designer\RecoverUpdate_6_6\OS9\SYS 中Version_*(*=5、8、10、12)文件复制到 C:\ProgramFiles\OMRON\CX-ONE\CX-Designer\RecoverUpdate_6_6\Bank1\SYSTEM\SYS中,并且更名为Version文件。模式中选择系统。选择系统bank1,选择传输方式后进行下载。

Version_5、Version_8、Version_10、Version_12都要复制吗?我的文件夹里只有Version_10、Version_12 。

不是,您的型号是NS8就复制VERSION_8。如果没有是文件问题,和软件供应商联系。

转者注:Bank1下的version默认是 NS8的,相当于 version_8文件,bank3下为NS5的

网友C:
谢谢各位点评!层次不穷!水平高高!

网友D(2009-11-15):
怎么下载下来呀,我有个屏要升级系统,QQ434305952,赐教了

网友D:
CX-DESIGNER这个软件可以直接对NS8机型进行系统刷新升级吗?还需要用CF卡吗

网友E(2010-01-20):
我真在下载!
期待着!

网友F(2010-03-03):
我的微信:Yang17391879486 真心交朋 认真做事情,言必行,行必果,可承接PLC编程调试、C#上位软件开发、自动化设备研发!

网友G(2010-10-18):
固件升级程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