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27):
触摸屏的画面是不是要用组态王软件之类的画的啊

楼主:
里面的很多东东是怎么做的啊

楼主:
怎么没人知道嘛 不可能啊

网友A:
触摸屏的画面一般其厂家会出品对应的软件,同时会有该软件的使用教程,对照教程使用软件即可做出多样的画面。

楼主:
那就是每一种触摸屏都带有一种画图软件的啊  那不太麻烦了啊

网友B:
是挺麻烦的,可是咱们也没办法要他

网友A:
其实一般同一个厂家(同品牌)的屏,其编程软件是一种啊。当然也有不一样的~

所以尽量选用同品牌的屏就可以只用一个软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