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27):
台达的DVP10SX11R的PLC和一个温度变送器(4-20mA)做一个温度控制程序,那么PLC上自带的输入模拟量也要选择4-20mA吗?要怎样做啊,有拨码开关选择吗?还是只要接线时接成电流型输入的就可以了?

网友A:
4-20mA温度变送器是控制scr吧,程序没什么特别的,只是温度变送器输出的是4-20mA
  • 下载积分:+1(小蜜蜂) 热心助人!

楼主:
    4-20MA的温度变送器连到DVPSC11R自带的模拟量上,输入信号4-20mA,你的意思是选择电流输入信号时,只要接线时PLC上接成电流的行了,选择电压输入信号时,只要接线时PLC上接成电压的行了?程序上不用对应好?另外模拟量输出时,变频器用4-20mA时,数据就要对应好了,4mA对应400,20mA对应2000了。

网友A:
    DVPSC11R有自带的模拟量?没弄懂你的意思.

楼主:
    我弄错了,是DVP10SX11R

网友A:
引用 楼主:
    4-20MA的温度变送器连到DVPSC11R自带的模拟量上,输入信号4-20mA,你的意思是选择电流输入信号时,只要接线时PLC上接成电流的行了,选择电压输入信号时,只要接线时PLC上接成电压的行了?程序上不用对应好?另外模拟量输出时,变频器用4-20mA时,数据就要对应好了,4mA对应400,20mA对应2000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前面的对,后面的400-2000就不对了,你查下资料,记得好象是那样

楼主:
    4-20MA的温度变送器连到DVP10SX11R自带的输入模拟量上,如果温度变送器是4-20mA,那么只要接线时PLC的模拟量上接成电流输入型的就可以,程序上不用把4MA对应400,20MA对应2000来做?另外模拟量输出时,变频器信号用4-20mA时,程序中就要做数据换算,4mA对应400,20mA对应2000了
    我截个图给你看看,

楼主:
    chenlf你好,帮我看看上面我的温度梯形图对不对啊?温度变送器信号4-20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