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哥暂停问题

楼主(2009-02-27):
小弟是个PLC初学者,现在用SFC编个程序,但想不通怎么做到暂停后按启动,系统按暂停前的状态继续运行。望能详细指教,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A:
在每个转移条件前加一暂停的条件,按启动解除该条件及可
lofaye work

楼主:
楼上的大哥,还不是很懂,这个暂停条件该怎么加上去?如果一个线圈靠一个计时器控制通断,用计时器的常开作转换条件,那么是不是计时完成后才能暂停?望各位能详细指教,先谢谢了。

网友B:
计时器可以选用断电停止计时的计时器,但此计时器需要条件进行复位
我想,三菱的应该由此类计时器吧
应为没用过,仅作为提示

网友C:
如是FX可翻转M8040 计时可选累计型

楼主:
M8040禁止转移 驱动该继电器,则禁止在所有状态之间转移,在禁止状态下 状态内的程序仍然动作因此输出线圈不会断开
m8040好象还不能满足我的要求,我要停输出又要停计时,当然也要禁止在所有状态之间转移。m8040要加在什么地方?小弟很菜,不要笑话。有什么好又简单的办法,麻烦各位详细指教下。

楼主:
各位大哥 能告诉我吗?拜托

网友D:
不是很懂你的意思,是按了暂停以后,然后再按启动,机器还是按暂停前的状态运行还是恢复到原位重新开始

网友E:
你不会是想让PLC暂停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计时器可以选用断电停止计时的计时器,但此计时器需要条件进行复位
我想,三菱的应该由此类计时器吧
应为没用过,仅作为提示
3楼的对。
继电器选断电保持型继电器,查下手册看看在哪一段。计时到,触发下一步,然后复位计时器
maxmmx

网友G:
可以用特殊繼電器作中斷外部輸出
maxmmx

网友G:
可以用特殊繼電器作中斷外部輸出

网友H:
不懂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