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虾们一个Q系列PLC编程中的问题

楼主(2009-02-28):
[ S.SFCS H3e1 k2 b180 w150 ] S.SFCS 这个啥意思啊??我刚开始接触Q系列,好多模拟量输入,知道的大虾帮忙说一下啊``````

网友A:
这可不是模拟量,这是主CPU上启动运动CPU上的SFC2的定位控制,在SFC手册上可查到!

楼主:
我也知道他不是模拟量,大概也知道它可能是SFC编程语言。SFC方式编程没搞过,一点也不清楚,在梯形图里看到这个,一开始理解不了。虽然还不明白,还是谢谢这位大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