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28):
(无正文)

网友A:
应该错在set   s20了

网友B:
是不是RET 这出问题了.去掉看行不行

网友C:
在显示按钮中选择触点数选择为11点即可,

网友C:
因为黄色显示列触点数已经超过了9个哦。

网友D:
支持二楼的错在SET S20那一步,好好检查一下梯形图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支持二楼的错在SET S20那一步,好好检查一下梯形图

OUT S20

楼主如果用GX编的话,那上面整个程序都不是步进程序。加RET肯定出错

http://zxc6688.ys168.com/

网友F:
SET S20没错,错在RET,不应该在S22步之中,应该直接从左母线编辑!

网友G:
既然是黄色的,那么你肯定不是用FX的编程软件,而是用的是GX的编程软件!
若把你这个图当步进顺控看:那么这里面的S完全等同M,因为你的S等状态元件触点是采用LD而非STL,可是下步动作却没复位上步
因此该图非步进顺控   那么你把RET去掉就OK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既然是黄色的,那么你肯定不是用FX的编程软件,而是用的是GX的编程软件!
若把你这个图当步进顺控看:那么这里面的S完全等同M,因为你的S等状态元件触点是采用LD而非STL,可是下步动作却没复位上步
因此该图非步进顺控   那么你把RET去掉就OK

他那个图是三菱plc教学软件FX-TRN里的编辑环境!是步进顺控!

楼主:
9楼说得对的,编辑环境是三菱plc教学软件FX-TRN,我的意图也是步进顺控,就是转换时RET指令出错,如果将该指令直接与母线相连或去掉的话,好像对并没有实现预期的效果啊!

楼主:
哦,我想用这个程序实现交通灯的控制,用步进顺控的方法,如果不用ret指令就实现不了循环了。

网友G:
你那好像是在FX-TRN 里面编辑的 用GX打开的吧

网友H:
上楼说的对,他那个图是三菱plc教学软件FX-TRN里的编辑环境!是步进顺控! 只是编辑的梯形图格式问题,程序没错是GX软件不支持上图的格式。

网友I:
RET有问题~~

楼主:
http://bbs.ymmfa.com/read.php?tid=31393&page=2#445412
可能是不支持呵

网友J:
打开程序的软件版本低

网友K:
你整个程序没有返回s0初始步,所以转换肯定出错。

网友L:
用GX8.52版本编辑试试看
趁年轻 得多学习

网友M:
把T2线圈移到上面,Y2移到T2的下面就好了。

网友N:
可以肯定你这编的不是步进图,所以不能用RET指令

GOOD LUCK

网友O:
你这编的不是步进图,是用了s22的触点,所以不能用RET指令。步进指令正确的是STL S22 不是LD S22

网友P:
标准答案:步进指令,要用STL S() 开始,RET结束,你的程式中没有使用步进指令的开始,只有结束,肯定不行,S在你的程式里只是中间继电器而已,不是步进指令!

楼主:
大家一直怀疑我编的不是步进顺控,原来问题就出在这里,确实不是呵,我真是受教啦,谢谢大家了,程序我改过来了,原来步进顺控是这么编的,学到知识啦!
答案就是上楼说的那样
标准答案:步进指令,要用STL S() 开始,RET结束,你的程式中没有使用步进指令的开始,只有结束,肯定不行,S在你的程式里只是中间继电器而已,不是步进指令!

网友Q:
这个顺控可以不用RET的吧!去了就好了。

网友Q:
好像没用到STL指令!

网友R:
我觉得应该有两个,一个是S20,还有就是RET,不是步进应该不能这样

网友S:
ret应该直接接左母线

网友T:
引用 网友A:
应该错在set s20了

网友U(2009-03-30):
去掉RET 这出问题了

网友V:
你的S是做辅助继电器用的,肯定用不到RET咯.

网友W:
前面不用STL指令的话 后面是不能用RET指令的

网友X:
RET应该有问题。

网友Y(2009-05-10):
有触点的放在下面`没触点的放上面

网友Z:
第3、7、18步程序中,把接点指令STL S0X写成了普通SX 指令;全部改过就可以了.

网友AA(2009-08-18):
RET前面不要加接点,我编程过程中出现过

网友AA:
看的冲忙,如果用的是STL,RET前面不要加接点,我编程过程中出现过,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AB:
如果在GX中这样编出来的程序根本不是步进程序,把S当普通继电器用了,加RET肯定是要出错的

网友AC:
RET是复位指令应指定操作数可以是S,D,M,Y,T,C,

网友AD:
用SFC来编写,我以前也遇到过。是FX的编程格式与GX的编程格式混淆了。所以才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AE:
支持7楼的解决方法

网友AF:
RST是复位指令,需要输入操作位地址,不能单独使用的.

网友AG:
不清楚学习一下

网友AH:
步进程式和非步进程式,有时真的只差那么一点点。唉,这也全是人惹的祸呀

网友AI(2009-10-30):
引用 网友C:
在显示按钮中选择触点数选择为11点即可,

网友AJ:
20楼说得对,这是步进编程的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