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28):
按一下X3 就显示一下当前速度  我设直径为100 轴编码器一周的脉冲数为100  最后显示的D102就是当时速度  不知道对么 请帮忙看看
附件: 轴编码器测速.rar (10 K) 下载次数:139

网友A:
注释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释都没有

因为本身就是个很简单的程序  没有复杂的输出和过程.....

网友B:
先看看在回答吧

网友C:
程序可以!!只是在按动X3得时候测量一下速度。

网友B:
你那程序好像不对,第一步就有问题吧

网友D:
好象不对吧,可能是我没有搞懂!有什么问题还请指教.qq:263608820

网友E:
前面是对的,就是不明白你这个d102怎么就是速度呢?k314是什么,我认为应该是ddiv c251  k100  d102,就可以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前面是对的,就是不明白你这个d102怎么就是速度呢?k314是什么,我认为应该是ddiv c251  k100  d102,就可以了呀,

这个是计算用速度用的  314=派(3.14)*100
周长不是等于派乘以直径么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是计算用速度用的  314=派(3.14)*100
周长不是等于派乘以直径么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是计算用速度用的  314=派(3.14)*100
周长不是等于派乘以直径么

你是要算线速度的吧!我还以为是算n/s呢.

网友F:
我想这个应该用SPD脉冲密度的指令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想这个应该用SPD脉冲密度的指令

我有发一个讨论贴  提供了另一种方法
http://bbs.ymmfa.com/read-gktid-31541.html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前面是对的,就是不明白你这个d102怎么就是速度呢?k314是什么,我认为应该是ddiv c251  k100  d102,就可以了呀,

k314是3.14,因此后面又除了100呀,这样用是为了消除小数呀

网友G:
用的是什么牌子的轴编码器

网友G:
用的是什么牌子的轴编码器,是什么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的是什么牌子的轴编码器

欧姆容的编码器....型号忘记了

网友C:
还没搞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