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来呀!GX Developer软件怎么卸载不掉?

楼主(2009-02-28):
请各位老师出出主意,谢谢大家
GX Developer是三菱的编程软件.
由于现在无法正常使用,要卸载它重新安装.
不卸载它,就无法安装.安装了4, 5次都不行.
可是现在怎么都卸载不掉,出现:“无法找到安装日志文件‘d:\三菱PLC编程软件\Delslgpp.iso’。卸载过程将中止。”
用“完美卸载V2009”也一样。

网友A:
重装系统!!

网友B:
不用重装系统的,点击【开始】--【运行】---输入【REGEDIT】,打开注册表,点击【搜索】选项,搜索注册表,找到和GX Developer有关的选项,全部删除就可以了。
然后按照正确的安装步骤安装三菱PLC的编程软件就可以了。
当然,重装系统也是一个解决的办法,但这样的话,很多软件都要重新安装了。

网友C:
用优化大师智能卸载就可以了

楼主:
wo我以解决,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