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和E540变频器通讯例子(变频器指令编写)-有注释!

楼主(2009-02-28):
程序中有个地方看不懂!请问各位大侠们:第2步指令中的IVBWR KO K4 D200 K1,D200-D207被传到变频器中的哪个参数表???D200-D207又分别代表什么?
FX3u和E540变频器通讯例子(变频器指令编写).rar
信捷PLC

网友A:
怎样打开看啊?

楼主:
打得开的!!
信捷PLC

楼主:
各位大侠,针对上面的问题,给点帮忙问答下啦!谢谢了!
信捷PLC

网友B:
知道型号,查一下相关手册不就知道了!
新的FX通讯手册上。10.1.3节就是,这是照书写的(注解都有)

网友C:
2n-的可以打开吗

网友D:
有点好奇,下来看看!

网友E(2009-04-17):
先谢谢.学习了
FX3u和E540变频器通讯例子(变频器指令编写)-有注释!
http://ymmfa.com

网友F:
FR-500变频器在恒压供水系统的应用

网友G:
好象是设置变频器的通讯参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