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
求救eView屏MT4000C的驱动

楼主(2009-02-28):
求救将eView屏MT4000C用USB和计算机相连后计算机要求安装驱动,可厂家的盘里和网站都找不到驱动,大家帮忙给一驱动,先谢谢啦!

网友A:
驱动其实在EV5000按照目录下driver文件夹里。插上USB下载线会弹出安装信息,然后到指定位置安装即可。

楼主:
谢谢啦!解决了

楼主:
确实有点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