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
威纶键盘问题

楼主(2009-02-28):
问各位高手:
在威纶软件中,键盘能显示“最大值”MAX,“最小值”MIN,使用整数时,MAX 和MIN 都能显示整数。
例:D0 整数位为2.小数位为0,最小值为0,最大值为20
当对D0 进行数值输入时,MAX 显示:20 MIN显示:0
但把D0设成整数位为2,小数位为2,最小值为0,最大值为2000时,
对D0数值输入,MAX却显示:2000,如何才能让它显示MAX:20.00 呢?
各位老大,帮忙啊!

网友A:
把D0设成整数位为2,小数位为2,最小值为0,最大值为2000时,
对D0数值输入,MAX却显示:2000,如何才能让它显示MAX:20.00 呢?
你的数值输入时肯定能显示20.00 但键盘上由于MAX是最大值 而数值输入上限是2000 因此MAX将显示2000
你如果能在数值输入元件属性中将数值显示的输入上限改成20.00 那么MAX就会显示20.00

楼主:
感谢你的指教,但不行啊。还是有其他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