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是什么品牌的触摸屏?

楼主(2009-03-01):
型号GD17-BST1A-CO ,看不出品牌。有点像台湾海泰克,但不能确定。不知道可不可以用海泰克编程软件编。

网友A:
西门子的显示屏

网友B:
GD17,这是深圳施美特早期仿照海泰克的PWS1711系列的产品,使用的编程软件为海泰克早期的ADP3.
自从海泰克一怒之下,放弃PWS1711,而转而投PWS6600系列,软件也由原先的ADP3升级为ADP6,并申请了知识产权保护,无奈之下,施美特只能放弃GD17,投身自己的Panelvisa系列,软件则由ADP3转而进行自己研发的触控大师。
目前永宏的触摸屏应该就是他们代工的产品。
以上~~

楼主:
长见识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