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欧姆龙有区间复位的指令吗?还是只有RSET这个 怎么查不到啊

楼主(2009-03-01):
欧姆龙有区间复位的指令吗?还是只有RSET这个 怎么查不到啊

网友A:
指令RSTA(531)就是,
例如 RSTA(531) 100 0 30,
是將100.00開始的30點復位,
即將100.00~100.15,101.00~101.13復位
充耳不闻

楼主:
那CPM系列的PLC好像没有这个指令哎 谢谢了

网友B(2010-05-11):
没有这个指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