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用PLC和编码器控制电机

楼主(2009-03-01):
如何使用台达PLC和编码器控制一台电机的正反转,做位置控制.本人邮箱
DINGPINGLION@163.COM

网友A:
接两个续电器 控制正流向 和 相对反流相
功能上控制一个动另一个断
PLC就给信号 具体的我也不知道怎么讲 我是最近才学电气方面的 我们用的试验台是PLC控制的 不过是DC小的马达

网友B:
这个问题很简单,不论用什么PLC,只要用编码器A/B相的脉冲,利用PLC的高速计数器抓取,然后做运算比较,控制变频器正转,反转应该是比较容易的,这里就不复说.--------QQ:896880238

网友C(2009-04-08):
这个问题很简单,不论用什么PLC,只要用编码器A/B相的脉冲,利用PLC的高速计数器抓取,然后做运算比较,控制变频器正转,反转应该是比较容易的,这里就不复说.-------我也这么做

网友D:
要搞至少搞步进定位。正反转。过时了。发脉波的。很容易搞呀。个步进马达驱动器发脉波,就会跑了。然后跑都得。

网友E:
樓上的都是人才啊...高手!
厲害.厲害.......
學習了O(∩_∩)O哈哈~

网友F:
编码器脉冲信号输给PLC输入端,用PLC控制变频器, ,变频器控制电机正反转,

网友F:
做位置控制用伺服马达呵伺服驱动器控制可能更理想些

网友G:
高手很多,學習了。

网友H:
PLC输入端接收编码器脉冲信号,用于检测电机的速度,位移量,转向。变频器采用外部操作模式时,PLC的输出控制电机;也可用PLC+通讯板,直接与变频器进行通讯,这样可使得调速性能优化量纲变小

网友I:
用plc接编码器怎么测电机转速?

网友J:
编码器接PLC高速计数器,用PLC控制变频器,变频器控制电机正反转

网友K:
樓上的都是人才啊...高手!

楼主(2009-06-04):
现在的问题是要定位,如何能保证两边的位置不会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