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轴双电机同步控制问题

楼主(2009-03-02):
同轴双电机同步控制问题
同轴双电机(37kw),采用两台变频器开环控制(不使用PLC或同步控制器类外围设备)。
请问哪个控制方式同步特性比较好?

网友A:
一台变频器的模似输出信号,做为另一台变频器的模似信号输入就可以了
----------------注意安全防错,特别电器互锁,同时机构安全措施要做足!否则,你会睡不好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