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usb转RS232后怎样与FX2-48MT通讯

楼主(2009-03-02):
我的台式电脑没有RS232的口,于是我买了一条USB转RS232串口线,也安装了随线带的驱动软件,但是与PLC配的那条线连接后还是无法通讯.
当 在线→PLC读取 时提示:“指定了不能使用的COM口.请确定COM口的设置后再执行. <ES:01808009> ”。
请各位老师帮帮忙,我是刚学。

网友A:
用COM3试试.

楼主:
一楼的大哥,怎样用COM3,哪里能设置一下?

网友A:
打开串行设置栏,在里面可以设置。
下载积分:+2(古铜) 热心助人!谢谢大哥

楼主:
谢谢LIN-min老师

网友B:
换COM口试试就可以了啊
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