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我的FG930屏下半部没有亮度了怎么办?

楼主(2009-03-02):
我的FG930屏下半部没有亮度了

网友A:
是坏了。送三菱公司修吧

网友B:
里面有根灯管坏了吧

网友C:
打开,检查后确认是灯管坏,显示的高压部分或是接触不良。问题很快知道。三菱屏有二种背光显示方式(单管,双管)。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