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的一个小问题

楼主(2009-03-02):
时序图定时器的触点观察
我在三菱仿真软件的时序图上看到,当定时器时间达到设定值时,其输出触点(动合和动断)就动作。但是仔细观察,发现动合和动断触点并不是同时动作,而是有先有后。请教高手们,为什么会是这样?如果是这样的话,哪个先发生?时序图上看到的TS,TC分别代表什么?回答好的一定给加分。
描述:时序图中定时器的触点观察

楼主:
你为什么可以让我禁言?

楼主:
有本事你可以回答我的问题啊?

网友A:
1、循环扫描当然会有差,但应该看不出来,除非你的扫描周期很长。
2、软件造成的视觉上的误差。

楼主:
angelagent:你好,你可以运行一下我提供的程序,动合和动断触点并不是同时动作,非常明显啊!

网友B:
差一个扫描周期

网友C:
电脑返应的问题。迟钝
QQ:235174304.VX:Deng235174304

网友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