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触摸屏编制

楼主(2009-03-02):
一闭合软元件后接【MOV D900 K4M912] D900为速度寄存器 M912为高速,913为中速,914为低速
请问在F940系列触摸屏如何编制高速,中速,低速按键
俺是菜鸟,想多学点请高手指点下,谢谢

楼主:
高手帮忙指点下

网友A:
只是达到高低速的目的的话不防试试,依你说的用个寄存器。其实可以不用的
LD M100
MOV D900 K1M0
LD M101
MOV K1 D900
LD M102
MOV K2 D900
LD M103
MOV K4 D900
M100启动后高低速有效
M101高速启动 M0高速
M102中速启动 M1中速
M103低速启动 M2低速
你用M的话最终还要去驱动外部的Y,如果仅仅是高低速的功能的话为何不直接驱动Y呢
仅共参考,还请指教

楼主:
谢谢咯,我们的设备是日本进口的,他们就是用我说的那指令,应该有它的道理吧,谢谢你的指导

楼主:
论坛那么多高手,咋就没人说一下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