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变频器的选取

楼主(2009-03-02):
小弟刚学变频器
有点问题想请教一下在这方面熟悉的大哥
就是实际中关于器件的选取
如果7.5KW的电机 应选多大的空开,接触器,变频器
如果换成15KW的电机,又应该选多大的空开,接触器,变频器
希望能帮助一下 十分感谢

网友A:
空开、接触器从网上下载电工速算口决,若负载转矩不是很大变频器一样大就可以了!若可以选 大一点当然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