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
FX2N直接驱动伺服电机?

楼主(2009-03-03):
过时了的问题,,,取消。。。
学海无涯

网友A:
好像不行吧,可以驱动步进电机,而且要是晶体管输出的。伺服电机和步进电机原理相差比较大,应该讲是驱动不了。

楼主:
那请问驱动步进电机如何作位置定位呢,精度达到多少?用到哪些指令,请赐教。。
学海无涯

楼主:
可以的话最好举个简单的小例子,不甚感激。。。
学海无涯

网友A:
位置定位你可以用增量光电编码器,定位精度取决编码器和步进电机了,程序没编过,应该是用PLC的AB相计数器计编码器的脉冲个数,然后在用比较指令来控制步进电机,控制步进电机的指令不熟,没办法给点建议。

网友B:
希望有高手来讲解一下

网友C:
FX2N晶体管的PLC 只能发10K的脉冲,用PLSY 指令,速度过慢,必需加定位模块
FX1S,1N晶体管PLC 能发100K的脉冲,用DDRV DDRI可以来控制

楼主:
领教了。。。最好能举个例子,,需要设置什么参数之类的吗/直接指令驱动就行了?例如:马达带动丝杆,减速比为1:4,丝杆螺距为10MM,假如我要驱动丝杆上的工作台移动200MM,该怎么个驱动法???就算用的是FX1N晶体管PLC吧。
学海无涯

网友D:
也想来学习学习呀

网友E:
先熟悉伺服电机的控制。

网友F:
步进电机?兄弟,你在私有的厂子?

网友G:
FX2N-PLC不行,FX1N可以带步进电机!

网友H:
简单的说,就是把位移转换成需要发的脉冲数。除了你上面说的减速比,螺距,行程外
对于步进电机,还需要步进电机控制器的细分设置。
对于伺服电机,还需要伺服控制器的电子齿轮设定。
多下载几个使用手册看看就会了。

网友I:
要看反應速度和定位精度要求了,
使用PLSY,DPLSR指令可以做到,Y000或Y001....脈衝輸出,
再用一個Y輸出作爲方向,
速度最大可以K30000,定位精度在5um以内。
計算一下就可以知道了。
這是一個半閉環控制。
充耳不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