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菱触摸屏可否制作可变的历史记录(报警记录)或者说是数据库?

楼主(2009-03-03):
如题,“
可变
的历史记录”的意思是象我们操作的OFFICE一样,每一操作可追溯,就是可以查到。目前我们的记录是以我们写好的注释来显示,无法做到“可变”。比如说我
要知道我的电机在什么时候正转或反转了
多少的角度
,然后再正转或反转了
多少的角度
,而
不是仅仅是正转再正转
。
我的问题是:
1、三菱触摸屏本身是否无法做到这个功能?
2、是不是要弄个数据库,还是怎样?哪位达人指点指点,非常感谢!

楼主:
哦,没人帮忙关注一下吗?谢谢!

网友A:
加个内存卡
热心助人! 但 加卡作用只是在断电时可存储报警记录。但不能做到我说的“可变”?

网友B:
我也不懂

网友C:
加个内存卡 把报警记录保存在卡上就可以了 ~~

网友D:
我也想知道三菱的行不行!我们公司是用西门子的PLC加一台工控机才达到这个要求的

楼主:
哪位能够解答一下?

网友E:
有人知道吗?偶也想知道

网友F:
使用日志功能应可以满足这个功能。

网友G:
LZ何以参考一下GT15系列的日志功能,就是当某一条件触发时,将PLC里面D存储器的数据以CXV格式存储到CF卡里面,类似于数据库中的表。一个日志最多可以记录250个寄存器(表格的列),每个寄存器可以存储65500个数据(表格的行)。当一个CSV文件存满后,GOT可以自动生成一个新的文件,最多可以记录9999个文件。

楼主:
楼上的兄弟,这样可以做到吗?感觉不是很对头啊